求助CONST用法

楼主(2005-06-30):
求助CONST用法
在C51编程时,定义多组常量如下:
int const charac[]={...........}
但是定义多了为何显示 SEGMENT TOO LARGE
请问是否CONST定义有限制
我只好用CODE 来定义
int code charac[]={...........}
请问这样有何不同,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编程

网友A:
用
constant
进行变量存储类型定义,表示该变量的值在其作用域内不会被无意改变
而
code
的意义是特指将该变量定义在代码存储空间,即ROM内,当然该变量只能取常量值了

网友B:
好像有啊!!!!!高手告诉一下,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C:
用const定义的常数,会被存入flash 区!

网友D:
这用的是8051。430没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