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哪一款可用外接大容量的程序存储器

楼主(2005-05-19):
MSP430哪一款可用外接大容量的程序存储器
代码比较大,需要外接存储器。
存储器
程序

网友A:
比较麻烦,430没有外部地址、数据总线

网友B:
引用:
代码比较大,需要外接存储器。
需要外接存储器????
这点根本没戏!

网友C(2005-07-02):
可以用I/O口去模拟的!

网友D:
选大容量的吧

网友E:
430就目前来说想外扩程序存储器还是不可能的,总心不开放。

网友F:
找个串行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