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忙!!!!急!!!!!!

楼主:
我用MOS管IRF9630做电源开关管,负载是M22模块(不知道大家用过这个吗?)!!!
当模块检测SIM卡时,MOS管输出电压很是不稳定!!!!
如果不带负载,开关管输出很稳定!!!!!!!!!!!!!!!!!!!
请DX们帮忙,是负载问题还是开关管的问题

网友:
大电流的时候输出不稳.

网友:
属正常现象,如果变化太大,可适当加大滤波电容,看看电源的负载能力,另外发射天线远离开关管。

网友:
引用:

属正常现象,如果变化太大,可适当加大滤波电容,看看电源的负载能力,另外发射天线远离开关管。
兄弟看来你是用过了啊!!!你是怎么做的啊????我用的是1000u的,我换个2200的试试吧,

网友:
引用:

大电流的时候输出不稳.
大电流输出不稳,那真么解决啊!!!换管还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我换了2200的电容还是不行啊

网友:
DX们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网友:
什么现象,有多严重?说说看

网友:
sim卡在检测的时候峰值电流能达到1A甚至更高,你看看你的晶体管是不是抗不住。

网友:
现象主要是当检测SIM卡时,电压波动很大!!!!我用的是IRF9630,波动范围是3-4V;DX们有用MOS管做开关的请帮帮我啊!!!我用的电压是4V,电流峰值是2A,但当模块工作时电流变化很大!!!
那位DX有办法快高速我啊

网友:
你用什么供电,供电电源要有一定负载能力,内阻要小。

网友:
在我不加MOS管的情况下,一切正常工作!!加上MOS管后材出现这种问题!!
我想是管子的问题!!!DX有什么高见?????望赐教

网友:
提一个关键指标:Id/ Vds特性曲线,你的栅源极电压,漏源极电压可能不符合条件,导致导通电阻太大。
如果你的电压只有4V,也就是说VDS,VGS都只有-4V,这个值对于有些MOS管来说,导通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那也就是说不可能完成了对吗?
那需要怎么做呢????帮帮忙

网友:
提高偏置电压或更换小Vgs的MOSFET,如果MOSFET的Igs偏大,就加前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换管,IR就有,IRLML6402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最简单的办法换管,IR就有,IRLML6402就可以。
谢谢你!!!我试试,能把控制电路给我发一个吗???我不太会用!!!^_^,

网友:
引用:

提高偏置电压或更换小Vgs的MOSFET,如果MOSFET的Igs偏大,就加前级
大哥你说的我不太懂啊!!!能给发个图加注释吗???我好学习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
你所用的 MOSFET 是大功率、高输入阻抗的压控半导体器件,用栅极(g)与源极(s)间的偏压 Vgs 控制漏极(d)与源极(s)间的阻抗(主要是 Rds),若 Vgs 太小,ds 之间没有达到“开通”状态,则 Rds 就大,而且该值对 Vgs 或 Vds 的变化相当敏感,就是说 Rds 的变化比较剧烈,当然 Ids(约等于 Vds/Rds ,就是你需要的输出电流)的变化也就比较剧烈了

网友A(2005-06-30):
引用:
你所用的 MOSFET 是大功率、高输入阻抗的压控半导体器件,用栅极(g)与源极(s)间的偏压 Vgs 控制漏极(d)与源极(s)间的阻抗(主要是 Rds),若 Vgs 太小,ds 之间没有达到“开通”状态,则 Rds 就大,而且该值对 Vgs 或 Vds 的变化相当敏感,就是说 Rds 的变化比较剧烈,当然 Ids(约等于 Vds/Rds ,就是你需要的输出电流)的变化也就比较剧烈了
那么对于我现在的需要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和你以前的用法一样。

网友C:
增加Vgs,使 MOSFET 开通,这样 Rds 比较小,Ids 受Vgs、Vgs的变化及负载的影响很小,基本稳定
或者换 Vgs 较小的管子,在现有电压驱动下,也能使管子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