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低功耗问题

楼主(2005-07-01):
430低功耗问题
我用MSP430作了一个系统,430用的是电池供电,其它部分是外接电源供电.当外部停电后430进入 LPM3(低功耗模式3)状态.且所有的管脚都是输入模式.现在发现通过430的I/O口与其它芯片的偶合,其它芯片上的电源脚上出现了1.7V左右的电压. 如此一来电池将不久将耗尽. 我总决得,不是TI 说的那样. 这样就达不到低功耗的应用.
有没有高手解决过此问题.
其它

网友A:
不能吧,电路传上来看看

网友B:
建议检查电路设计,特别是两路电源之间的偶合,有否连地引起的电位分布?

网友C:
引用:
建议检查电路设计,特别是两路电源之间的偶合,有否连地引起的电位分布?
同意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