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程序大小

楼主(2005-07-07):
请教看程序大小
430烧入程序是text.d43吧
看程序的大小是用仿真器看程序的起始跟结束段吗?
还是看text.d43文件的大小呢?
或是其他办法
仿真器
其他
程序

网友A:
可以生成LIST文件,在LIST文件中可以看到程序占据空间的大小,比较新的版本BUILD ALL后会有一个程序大小的提示信息。
程序大小不是看d43文件的大小

网友B:
我在调试时,LIST文件夹一直是空的,是不是我输出设置不对啊,可我好象都试过了,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C:
对,我也遇到了

网友D:
默认下,list是不输出的,要经过设置后才输出的。
ICC430->LIST 有OUTPUT LISTFILE 把A开头的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