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有关LCD与430接口的问题:(
NetCom
NetCom

网友A(2005-05-24):
有关LCD与430接口的问题:(
请问大侠们,我用MSP430F133做的系统,显示用的是5V字符LCD显示,我需要读取液晶的忙状态,是否可以把LCD和MSP430直接连接,如果用驱动,可否使用HT1621D?大侠们请赐教
问题
系统
接口

网友B:
还是用3V的LCD吧,5V的太麻烦了,用5V直接连可以驱动,但肯定不能读状态。加个电平转换~

网友C:
可以将液晶的vdd也用3.6V,Vlcd加适当的负压,应该就可以读数据了。

网友D:
如果用驱动,可否使用HT1621D?

网友E(2005-07-02):
简单的方法是在状态信号上用电阻分压――长时间使用估计不太好!

网友F:
自己看看器件手册,一般的液晶都可以用3v的,器件手册说的很明确的

网友G:
得看你LCD的种类了。
如果你的LCD是段码显示的LCD,那么对于这种LCD的驱动是属脉冲驱动,并不是高低电平驱动,他们不需要独立的电源管脚,这种LCD可以用HT1621驱动。。。。
如果你的LCD是点阵的LCD,那么不能用HT1621

网友H:
HT1621D是可以和MSP430直接连接的,但问题是和5V的LCD显示不匹配,可能出现的问题是显示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I:
我用的液晶驱动就是HT1622, 电压也是3V 的,也可以

网友J:
还是用3V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