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mer_a 是收到什么指令后开始计数的

楼主:
我有点糊涂。timer_a 完成各种设置之后,在收到什么指令之后开始计数的?就是说timer_a 的准确计数开始时间是什么?

等等等答案。:)

网友:
TIMERA 在TACTLE 中你开始选哪个模式时开始计数比如 TACTLE |=MC1

网友:
TA 开始运行时刻:
1、设置运行方式控制位 MCx 为非零后,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的瞬间
2、TACLR位 被置位后,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的瞬间
3、CCR0 或 TAR 被清零后,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的瞬间

网友:
谢谢。。。这下清楚了

网友:
我也明白了

网友:
引用:

TA 开始运行时刻:
1、设置运行方式控制位 MCx 为非零后,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的瞬间
2、TACLR位 被置位后,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的瞬间
3、CCR0 或 TAR 被清零后,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上升沿的瞬间
以上这三种情况都可以使计数器开始运行,那么怎么让计数器清零后不运行呢能?就是让计数器保持零。如果同时设置TACLR和MC0,计数器是停止还是技术呢?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以上这三种情况都可以使计数器开始运行,那么怎么让计数器清零后不运行呢能?就是让计数器保持零。如果同时设置TACLR和MC0,计数器是停止还是技术呢?谢谢指教!!
是MC_0 这样才是停止的!!

网友:
多些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