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49 指令周期和晶振频率的关系?

楼主:
我用449 外接32.768k ,内部变为8m,
请问一个指令周期是多少??????/

网友:
指令周期  就是MCLK的周期   MCLK可以由基础时钟控制器控制  可以是DCOCLK 也就是那个8M得 也可以是低频晶挣的周期  就是32768

网友:
指令周期与 MCLK 没有关系。
430 指令有单机器周期的、双机器周期的,还有更多机器周期的。
MCLK 的值只与指令执行速度的快慢有关。MCLK 值越大,每个机器周期对应的执行时间就越短。
MCLK 为 8MHz 时,每个机器周期对应的执行时间为 1/8mHz。

网友:
楼上的讲的很详细。指令周期和机器周期是两回事

网友:
430中1个机器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指令周期为1/osc。
大多数指令的执行时间均为一个指令周期。
1条指令包含几个指令周期,其长度由指令类型及寻址方式有关。

网友:
是的是的  指令周期 可以从某条指令代码所占的字的个数看出  机器周期只是决定了指令执行的速度  呵呵  本人菜鸟一只  对单片机词汇还不感冒  搬错砖头了  丢脸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