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最短复位时间怎么算,多谢了先

楼主:
430F1222和430F135,用4M 的晶振,最短复位时间要多少?怎么算啊,多谢多谢了,最好给个RC复位电路参考值,拜托各位大虾了

网友:
一般复位电路(电压监控芯片)的 RESET 信号保持时间在 100ms 以上

网友:
这么长啊,51的最少只要两个机械周期而已,有20MS就足够了,MSP要这么久才可以完全复位啊?

网友:
我是说最短上电复位时间,我想在上电复位的同时给单片机一个低电平信号,但这个信号只能维持50MS,不知到能不能检测到这个低电平信号

网友:
关于复位时间的长短,这与具体的单片机的特性没有直接联系,其它功能芯片也有需要复位电路的。
单片机在电源电压建立及电压稳定这个较短时间内,其状态可能不确定,复位电路的作用就是使单片机在这段时间内不执行指令。可见,复位电路是跟电源有关的。

网友:
SP705/706/707/708/813L/813M 系列监控芯片 复位信号在200ms那 ....
100ms不算长..

网友:
100MS当然可以复位,但我的单片机平时不加电,用低电平触发加电,同时还要单片机复位后能检测到这个低电平,当然要求复位时间越短越好了,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
不是单片机能不能检测到复位信号,关键是你能否保证 430 的电源在这个时间内可靠达到 430 要求的工作电压!

网友:
多谢,多谢,我能保证的是在10MS之内可以达到可靠的工作电压,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实现吧,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我也长见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