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进子程序就出不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仿真看看?
看是不是出不来,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是函数返回出错,你知道为什么吗?
拜托了!

网友:
用软件仿真程序运行正常,用JTAG函数返回就老是出错!

网友:
方便的话,可以让大家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
把你的中断函数贴上来看看。

网友:
不看程序是没有办法确定问题!!!!!!11

网友:
我的不是中断函数,就是一般的子函数,软件仿真是正常的,接上硬件就不可以了!
我怀疑是编译器的问题,我用的是EW430_310A的破解版,编译看汇编窗口是正确的,但是一运行就出错.函数返回到一个空地址,程序也没有跑飞,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程序中是不是有指针之类的东西。这样处理不当可能跑飞

网友:
你把那段子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样好分析问题,否则我们也只能凭感觉说
说的多还不一定有用。

网友: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