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05-07-11):
编程问题?
MPS430单片机的AQ430C编程时,如何对某个寄存器的某一位进行判断是0还是1,
怎样用它的C语言来表达if(P1OUT4==1){.......}(错的写法,只是举个例表达我的想法)
各位高手能否给与指点?谢谢了!!!!!!!
如何
C语言
寄存器
编程

网友A:
if(P1IN==0x10)

网友B:
但我的p1口气他引脚也全都用了,而且都为输入引脚

网友C:
斑竹的语句就是测试某一个端口,与其他的没有关系。不影响其它位

网友D:
可是如果其他位也为1,P1IN的值就不是0X01了。

网友E:
没懂您的意思!
判断其中一位时,与其它位无关

网友F:
判断P1.0脚是否是高电平。if(P1IN & 0x01){}
这样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