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能否就430在电池供电下的应用发表些看法

楼主:
我作了一个控制系统,定时控制部分. 430采用电池(SONY的CR2032)供电, 每分钟系统激活一次,工作约100ms, 在激活工作期间以9600bps的波特率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发现工作三天之后电池电量就不足了.
有没有哪位遇到这样的问题. 发表一下看法吧

网友:
1.确定是否每次能进入休眠?
2.查硬件电路,比如,是否有一些上拉 下拉电阻耗电等等,当然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
还有没用的I/O口是怎样处理的,没用的外围模块是否处于关闭状态

网友:
测一下电流,先!

网友:
没用的I/O口都是输入状态,用仿真器时,进入了低功耗状态.
只有四根接键盘的管脚是输出低电平状态.但只要没有键按下与系统的其它部分是隔离的. 430的低功耗不会是只有它本身吧. 430在系统时的低功耗,是怎样的.有数据吗

网友:
我好像在有的资料上看到不用的io口设为输出,或设为输入接地。不知道对不对。也顺便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引用:

我好像在有的资料上看到不用的io口设为输出,或设为输入接地。不知道对不对。也顺便请各位大虾指教
根据你使用的情况来具体处理的。我的有些是输出,低电平的。主要还是看你的主程序是不是低功耗的,这样的问题几乎都是软件引起的。

网友:
这是我的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nitial();
f_off_on=0;
key_out |=BIT6+BIT5;
mode = 0;
TBCTL |= MC0; // 开始增计数
mode=0;
WDTCTL=WDT_MDLY_32 ;
while (1)
{
LPM3;
}
}

外围模块只用了定时器A ,B 平时A不工作

网友:
有没有用过的,可否说一下

网友:
关掉一些没用上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没用的I/O口都是输入状态,用仿真器时,进入了低功耗状态.
只有四根接键盘的管脚是输出低电平状态.但只要没有键按下与系统的其它部分是隔离的. 430的低功耗不会是只有它本身吧. 430在系统时的低功耗,是怎样的.有数据吗
430本身功耗的相关的数据在每一种型号的数据手册中都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