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断编译不能通过!!

楼主:
#include<msp430x44x.h>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void Timer_A(void)
{
~~~
}

void InitSystem(void)
{
~~~
//TIME_A
TACTL=ID1+TASSEL1+TACLR+MC0; //devider:8; use SMCLK ;mode:compare;
CCTL0=CCIE; //interrupt ena××e
CCR0=1000; //1ms
//关闭看门狗
Ena××eWatchdog();
_EINT(); //Ena××e interrupt
}

void main( void )
{
InitSystem();
while(1)
{
~~~

编译时出现的情况是: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Errors: 2
Warnings: 1
说是“interrupt”不对!!请问各位各位前辈是咋回事啊!!

网友:
可能是IAR编译器高低版本中对中断的定义不同,如高版本中的定义。
#pragma vector=BASICTIMER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asic_timer (void)

网友:
格式改成这样: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网友:
=我以前用过的是1.6版本!!不用这没设置啊!我刚才试了,这种格式可以用!
那我有多个中断时每个中断函数都要这种格式吗??
例如下面程序,对吗??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
}

网友:
是的,这是高低版本关于中断向量定义的一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