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怎么不能复位

楼主:
我使用430f149,用看门狗定时器做看门狗。时间为1000ms.但是我使用中发现,看门狗打不死。
总是会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
设置时: mov #WDT_ARST_1000,&WDTCTL
打狗时: bis #WDTPW+WDTCNTCL,&WDTCTL

网友:
会不会是时间太短的原因啊?

菜鸟乱叫

网友:
我打狗的周期是125ms,对1000ms 来讲可以说很快了的。

网友:
是否是频繁清WDT或时钟源问题,建议拿些例子代码来改写试试。

网友:
引用:

会不会是时间太短的原因啊?

菜鸟乱叫
您有好的想法和建议尽管提出来,这里没有人会嘲笑你,有错误也会帮忙给你纠正的,本着平常的心多多发言,多多探讨,建议以后不要老是加“菜鸟乱叫”这几个字,看着实在别扭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谢谢你的鼓励!!!!1

网友:
程序中是不是有中断啊?中断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
我所有的中断时间均小于1000ms,而且是不嵌套的。另外,我用例子程序 定时器 ta0 做试验,也一样不起作用。奇怪了

网友:
笨办法:在线仿真,单步运行,看 WDT 的值

网友:
复位原因有可能是别的操作引起的。比如错误的对FLASH操作等等

网友: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解决了:
1、使用 bis #WDTPW+WDTCNTCL,&WDTCTL 没能打狗,要用mov WDT_ARST_1000,&WDTCTL 才能起作用。
2、是我的程序初始化时间太长,包括等待X2的稳定等。所以在开始就打开看门狗是错误的,我现在等初始化
结束以后再开看门狗定时器,一切正常。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