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430芯片复位

楼主:
请注意是由430程序控制,效果要等同于外部复位引脚复位

网友:
用一个I/O脚和复位脚连,用程序控制复位啊!

网友:
这种方法很浪费资源的
能否由程序直接修改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
用狗复位和上电复位没有多大区别,用狗好象就是RAM的值不变。

网友:
非法写入 FLASH,也可以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
难道不可以直接修改指针等寄存器复位吗?

网友:
那不叫复位!

网友:
该怎样定义?
怎样实现?
就是要芯片重新初始化

网友:
复位是指 MCU 进入规定的初始状态,即将 PC、SP、IO 及其它外围功能模块各寄存器(RAM 映像)设置为缺省值。

网友:
引用:

复位是指 MCU 进入规定的初始状态,即将 PC、SP、IO 及其它外围功能模块各寄存器(RAM 映像)设置为缺省值。
不可以直接对 PC、SP、IO 进行赋值吗?

网友:
当然可以直接给 PC、SP 赋值。但这与复位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