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采用什么方法能快速检测交流电掉电问题?

楼主:
我现在的备用电源就是在市电掉电的情况下开始工作,和UPS一样,在市电和备用电源转换的时候不能存在复位(电源后面的工作设备)?
我原来的方法是经过整流后根据比较器的结果确定是否市电掉电,即确定备用电工作。不过这样有时存在复位(电源后面的工作设备)几率有10%左右。我现在想了解哪种方法可以避免在市电和备用电转换时不复位(电源后面的工作设备),请大家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市电与备用电源分别通过二极管并联后给 MCU 供电不行吗?

网友:
使用UPS的话 是通过电源先给ups供电然后ups给电脑供电

网友:
还有,不能简单的使用市电,要考虑到市电上下电的时候会存在严重的谐波。

网友:
如果用二极管并联的话功耗过大?

引用:

市电与备用电源分别通过二极管并联后给 MCU 供电不行吗?
当用市电时我是从21.5v稳压到18.5v,后面工作电流达到300多毫安,如果并联的话市电要大于24V(备用电是24v),这样长期的功耗就比较大,三端会很发烫,我现在就是为这问题发愁啊?
我原来的方法是在用市电时关断了备用电的,这样就出现了我上述的问题?请各位仁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的 18.5V,与 24V 最后是怎么统一的?
你是用 430吗?

网友:
如果有高电压设备(基于430)
建议24V先电阻分压与市电的进行比较,
哪个高就用哪个
自己注意设置与分配阀值
更要注意频繁切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