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新手弱弱问题----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
这几天在看书,发现里面说到定时器a和定时器b,我想问一下,定时器是不是属于单片机里面一个硬件呢?应该不是在msp430芯片里面的吧???

网友:
TA和TB定时器是MSP430 FLASH系列内部的功能模块。是属于430芯片内部的。

网友:
那是不是要耗费晶振的资源?

网友:
他的CLK是从你用的时钟上取的,可以设置,什么叫耗费晶振的资源?

网友:
TA和TB工作,是需要时钟源的,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一般来自外部晶体。

网友:
这个明白

网友:
我刚学430

觉得还可以吧,以后请多多关照
还没有正式的做什么东西呢,

网友:
没关系,有问题尽管讲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这里有热心的斑竹和很多热心的朋友。

网友:
一般如果要稳定 精确控制时间用外部晶振  其他可以用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