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总线速率

楼主(2005-07-18):
请教I2C总线速率
请问用MSP430的P口仿真I2C总线,使用内部DCO时速率最高能达到多少
仿真

网友:
通过设置内部DCO一般可以到4M。

网友A:
这是DCO的速率吧,实际的I2C总线速率呢

网友B:
确切没有测试过,看I2C的资料应该大约是1M。

网友C:
再问高手,如果430I/O口通过一条单程3-4米的线,还能不能驱动一个I2C总线接口的器件呢?
如果不能,应该怎样作?

网友D:
引用:
请问用MSP430的P口仿真I2C总线,使用内部DCO时速率最高能达到多少
I2C 的速率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