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错误!帮忙看看

楼主:
编译通过了,但是链接时显示下面错误
error[e46]: undifined external "main"referred in cstartup

还望高人提醒一下

网友:
这个是人的语法有问题,帖出程序

网友:
程序太长了,不便贴出。应该不是语法的问题吧
编译已经通过,就是链接时出现的这个错误。

网友:
把主程序贴出来,高人帮忙看看

#include "msp430x12x.h"

ORG 0fc00h

RESET mov #0x0270,SP
stopWDT mov #WDTPW+WDTHOLD,&WDTCTL

main
setupport
mov.b #0x10,&P2DIR
mov.b #0x00,&P2IFG
mov.b #0x10,&P2IES
mov.b #0x10,&P2IE
bis.b #0x80,&P3DIR
bis.b #0x00,&P3OUT

eint

mainloop bis #LPM4,SR

NOP

bit.b #0x00,R10
jnz mainloop1
call #send_secret

mainloop1 bit.b #0x01,R10
jnz mainloop2
call #receive_data

mainloop2 bit.b #0x02,R10
jnz mainloop
call send_data

jmp main

网友:
重建项目试试

网友:
好象没有定义中断向量吧!下面供参考!

#include "msp430x12x.h"

ORG 0fc00h

RESET mov #0x0270,SP
stopWDT mov #WDTPW+WDTHOLD,&WDTCTL

main
setupport
mov.b #0x10,&P2DIR
mov.b #0x00,&P2IFG
mov.b #0x10,&P2IES
mov.b #0x10,&P2IE
bis.b #0x80,&P3DIR
bis.b #0x00,&P3OUT

eint

mainloop bis #LPM4,SR

NOP

bit.b #0x00,R10
jnz mainloop1
;call #send_secret

mainloop1 bit.b #0x01,R10
jnz mainloop2
;call #receive_data

mainloop2 bit.b #0x02,R10
jnz mainloop
;call send_data

jmp main

;------------------------------------------------------------------------------
; Interrupt Vectors Used MSP430x12x(2)
;------------------------------------------------------------------------------
ORG 0FFFEh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END

网友:
你的编译器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
刚测试是用IAR 1.26B。

网友:
我用的是iar2.31e,
中断向量定义了

COMMON INTVEC

;-------------------------------------------------------------------------------------------------

ORG RESET_VECTOR
DW RESET
ORG PORT2_VECTOR
DW P2ISR
ORG PORT1_VECTOR
DW P1ISR
;-------------------------------------------------------------------------------------------------
END

网友:
一样的版本啊!我是可以通过的,下载也是正常的。

网友:
重建项目试试???

重建项目有用吗?
试一下

网友:
我是重新建立项目的,请设置ICC430---F122A.XCL
CW430---F12A.DDF

网友:
引用:

编译通过了,但是链接时显示下面错误
error[e46]: undifined external "main"referred in cstartup

还望高人提醒一下
是否连接的是 C 库

网友:
库也已经链接了
版主你说的那是链接成功以后的下载设置吧,我现在链接还过不去,以为是中断部分的错误,修改为

COMMON INTVEC
;Interrupt Vectors Used MSP430x12x(2)

;-------------------------------------------------------------------------------------------------

ORG 0xFFFE ;RESET_VECTOR
DW RESET
ORG 0xFFE2 ;PORT2_VECTOR
DW P2ISR
ORG 0xFFE8 ;PORT1_VECTOR
DW P1ISR
;-------------------------------------------------------------------------------------------------
END

链接时又出现这个错误e16,segment INTVEC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被搞糊涂了,
INTVEC 不就是在0xffe0到0xfff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