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2k外界晶振能产生38Khz的pwm不?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呀??谢谢指教

网友:
用ACLK输出

网友:
???那样的频率能到38K么,ACLK才32k

网友:
换成 38k 的晶振

网友:
38k的晶振很难买到呀

网友:
用 SMCLK 作 TA 的时钟,速度应该足够。

网友:
输出的PWM精度如何?

网友:
TA CCR0 用作频率发生器,TA 的 CLOCK 频率越大于 CCR0 所产生的 PWM 频率,PWM 的精度就越高

网友:
那怎么能得到38K呢,举个列子:如果SMCLK=1M,怎么得到38K呢?

网友:
CCRO = 26 / 2

网友:
用1M除38K得到结果放到定时器就可以得到38K的频率了啊!
兄弟你是不是在搞红外啊!好象标准红外就是38K的!

网友:
对,在搞红外,很麻烦感觉

网友:
ACLK,至少32768的晶振是做不到的。只能用高频的SMCLK,使用SMCLK时注意不要进入LPM3,否则SMCLK会停止。

网友:
怎么计算PWM的频率啊???!!!

网友:
单片机内部一般都会有PLL吧?这样产生38K的频率就很简单了。不清楚楼主的具体应用,不好说!

网友:
红外不用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