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F413时出现的问题!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
提示:Tue Jul 19 13:22:38 2005: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verage.
程序可下载片内,但无法联机仿真调试!
版本为:IAR Assem××er for MSP430
V3.30A/W32 (3.30.1.9)

网友:
有人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重新建立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没有解决还是一样,仿真F413芯片挺正常!

网友:
引用:

没有解决还是一样,仿真F413芯片挺正常!
不是之前说有问题吗?怎么现在说仿真F413挺正常?不是很明白了?是软件仿真正常?

网友:
如果下载正常的话应该可以进入仿真调试界面的。您说的不能联机调试是指什么情况?

网友:
上面我说错了,是仿真F425正常;
F413时就是在main.c文件下设断点时看不见高亮显示条及运行情况,在汇编里可以看见,且每按单步执行一次就在窗口新打开一个main.c,我有时能打开若干个main.c排在那里!

网友:
单步能够执行,全速时断点也能中断,不过都在汇编里面.这几天勉强能用用,设置里面好象也没什么特别设置过啊!

网友:
解决了没?是不是C语言里的断点设置没有用,而在对应的汇编窗口里设置断点才有用?

网友:
引用:

上面我说错了,是仿真F425正常;
F413时就是在main.c文件下设断点时看不见高亮显示条及运行情况,在汇编里可以看见,且每按单步执行一次就在窗口新打开一个main.c,我有时能打开若干个main.c排在那里!
呵呵,这个问题我可遇到过的,建议关闭了重新启动电脑试一下,这个是软件的问题,没事的。

网友:
是的,在C里面设断点没用,汇编可以用,运行也只有汇编中才能看的出来,一停止即打开一个新的c文件窗口!太难用了!

网友:
还有连接完,程序下载进去后出现这样一句话:
Fri Jul 22 15:00:02 2005: Driver does not support code coverage.

网友:
出现如此的问题都是正常的,建议你如果只是仿真413就换个版本稍微低点的,高版本的调试界面性能好象不是特好吧,3.10A和3.21A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有的时候重新启动了暂时没了,关闭或者重新启动可能又出现类似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