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问个资源分配的问题!大家多指教。。

楼主:
首先说一下我要做的东西,就是做一个无线温度传感器,用红外发射数字温度传感器测得的温度信号。要求每十分钟测量并发送一次。可能需要的资源:与IC2温度传感器TMP100连接用P2.0,P2.1口,红外发射用到定时器A产生PWM信号作为载波38Khz与串口数据或非后发射,需要用到定时器定时十分钟产生中断控制测量温度和红外发射,另外整个系统除了测量温度并进行红外发射时是活动的其他时候都是运行在低功耗LMP3方式下的。
我选用的是MSP430F123,TimeA用于产生PWM,还有定时十分钟如何做?及串口发送数据的波特率发生如何产生??
不知道F123的资源够用么??现在板子都做好了,改芯片是不可能了,想请教大家如何用F123实现上面这些功能,急等着用,谢谢回复了。

网友:
F123只有1个TA,你用做38K载波发生器后,通讯波特率发生器就没有资源了。若CPU无法改型为F13x的话,建议外接32768Hz晶振直接选用38KHz晶振。并通过P2.0(ACLK)输出作为38K红外载波(PCB要做小改动,P2.0和P2.2短接。软件上P2.2设置为输入高阻状态);TA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注意调整误差;WTD为1秒发生器(有点偏快,工程应用应该允许)在WTD中断程序中对中断次数计数,达到600次或600多次(调整10分钟间隔,以尽量减少定时误差)发送数据。

网友:
cdzjh你的帖子中提到"你是想用38.4K做红外通讯的发送调制吧?如果是,我是用USARTx的TXD端和38.4K输出端接在一个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入,用TXD端做门控,波特率由USARTx产生。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出接红外发射管,从而实现红外通讯的38.4K载波调制发送。"波特率可以由USARTx产生,我想F123是有硬件串口的吧?那波特率发生不就不用定时器A了?

网友:
引用:

cdzjh你的帖子中提到"你是想用38.4K做红外通讯的发送调制吧?如果是,我是用USARTx的TXD端和38.4K输出端接在一个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入,用TXD端做门控,波特率由USARTx产生。二输入与非门的输出接红外发射管,从而实现红外通讯的38.4K载波调制发送。"波特率可以由USARTx产生,我想F123是有硬件串口的吧?那波特率发生不就不用定时器A了?
哦,是的。我忽略了F123的硬件串口,这样TA可以做38KHz的PWM。这个项目正好就物尽其用了。

网友:
好象不对吧,F123没有串口吧,是F1232才有的吧。

网友:
F123有串口的,是P3.4 P3.5脚

网友:
非常抱歉,是我自己记错了,刚才看了TI的数据资料,的确是有的。那这样做起来资源是全都用到了。

网友:
哈哈,我就是怕功耗太大,红外发射那块降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