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虾如何下载Release版本的程序?

楼主:
我在调试时下载Release版本的程序,但是出错,说格式不对,不能进行调试,请问大虾如何下载Release版本的程序?谢谢

网友:
在连接的选项里修改生成文件的格式

网友:
Release版本的程序本来就不是用来调试的,改成DEBUG模式吧

网友:
我的程序已经调试好了,得把Release下载进去阿

网友:
那就要换工具了,用编程器了,仿真器不可以了。

网友:
那么多种格式,那种支持430阿

网友:
看你使用什么样的编程器了
如果是通用编程器,我试过有tektronix可以很好的支持
如果是专用的,建议使用MSP430-TXT

网友:
我用的是IAR,如何将MSP430-Text下进去?除了调试按钮之外,软件上面好像没有哪一项可以下载阿?

网友:
引用:

我在调试时下载Release版本的程序,但是出错,说格式不对,不能进行调试,请问大虾如何下载Release版本的程序?谢谢
选择Release版本,然后重新设置一下工程序文件,再下载。

网友:
斑竹,什么是工程序文件,具体怎么设

网友:
明白了,你用的编译器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3.21

网友:
你设置好Release版本,然后到Xlink/Output下,它现在默认的是other,你把它改成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就可以下载了。不过这个下载的还是那个.d43的调试文件。

网友:
不知道版主的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