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fet的jtag连接问题

楼主:
我的自己做的目标板,开始可以通过fet连接,后来进入cspy时总是出现,CSPY FATAL ERROR:Fatal Error[60]:"Could not obtain device identification ".而且我的两块板子都同时出现这种问题,不会是fet出问题了吧?还是cpu出问题了,困扰我两天了,郁闷!

网友:
软件的版本是多少?
我的1.26B经常出现该问题
高版本的就没有

网友:
Fatal Error[60]:"Could not obtain device identification ".
这个信息不是专门通过某根 Jtag 接口线来获得的信号,而是通过对通信数据的综合解读得出的结论。所以,出现本报警的时候,正好证明不是 Jtag 接口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
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复位脚如何处理?

网友:
型号是:MSP430F147,复位脚空着,后来接了上拉电阻和电容,还是不行,但是芯片能工作,串口发出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就是不能进入仿真状态。

网友:
通讯是不是有问题?看看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
首先检测电压是多少?供电情况如何?手动复位试一下,根据你的描述,感觉就是现在芯片在工作,无法下载程序,复位问题占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