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延时的问题!

楼主(2005-07-18):
【求助】关于延时的问题!
我用C写延时子程序,请问怎么样才可以算出延时了多久呀!好像430讲时序方面也讲的很少,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资料或程序,可否借光参考一下。
资料
子程序
延时

网友A:
通过“软件仿真”可以看到执行周期。再按执行频率算出实际执行时间。

网友B:
请问lsdfae03“软件仿真”哪里可以看到执行周期啊!我没找到啊

网友C:
写常规的延时程序建议用汇编写
这样就免得重新编译后延时常数改变

网友D:
引用:
请问lsdfae03“软件仿真”哪里可以看到执行周期啊!我没找到啊
进入软件仿真调试界面,设置两个断点,从一个断点跑到另一个断点,然后去观察view/register/CPU register中的最后一个cyclecounter就是你该段的执行周期。

网友E:
执行周期已经看到了 是 19 。
请问 执行频率 和哪些因素 有关呢?
俺 用的是 f123 4M 晶振

网友F:
引用:
执行周期已经看到了 是 19 。
请问 执行频率 和哪些因素 有关呢?
俺 用的是 f123 4M 晶振
我正好也问这个问题,请高手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