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30):
【求助】
msp430的Time_A产生1s定时,用晶振32k的可以用CCR0产生,但如果是用的8MHz,可以产生1s吗?本人初学,望各位大虾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msp430的Time_A产生1s定时,用晶振32k的可以用CCR0产生,但如果是用的8MHz,可以产生1s吗?本人初学,望各位大虾多多帮忙。谢谢!
本人初学,因听说430用两个晶振可能会打架,所以选择用8MHz,但又要产生1s定时,不知,该如何产生,请大家帮帮忙!也不知”430用两个晶振可能会打架”是否属实?

网友B:
32k和8M是两个不同的时钟源,不会打架;
通过分频、计数等方法应该可以产生1s定时。

网友C:
可以的,注意设置

网友D:
多谢各位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