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各位,F149有时候不能下载,有时可以,是什么原因?

楼主:
能下和找不到没有任何规律。我看斑竹只顶的帖子说有可能是内、外部  电源冲突,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大家的板子电源和并口电源是怎么区分的?

多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模糊,我有时也是这样,一会可以,一会不行。
下载的时候最好把板上的电源断开,还有如果不能下载的时候,可以把单片机的电源和地短接一下,有时就下载成功了。

网友:
在有自备电源的情况下,FET 的在线仿真过程应该这样开始:

1、将来自并口的电源(VCC)悬空不接。

2、在 DEBUG 中,将 FET OPTIONS/Advanced/General Clock Control 下的 Stop ACLK、Stop
SMCLK、Stop MCLK 三个选项全部选中。

3、先上电运行目标板(或产品),然后再点 “DEBUG”。我的板子的电源是靠软件保持的,因此,一直按着电源按钮直到 Go。

4、如果需要停下来修改原程序,不要点 “Reset”,只需点 “Stop”。

5、修改完毕,再次 Debug 的时候,按住电源按钮,点 “Debug”。点 “Go”,然后松开电源按钮。

6、如果已经复位,则在再次 Debug 之前,需要稍等片刻,等电容放电,保证能再次上电。点 “Go”,然后松开电源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