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仿真的程序

楼主:
我刚写了个从P2口的高3位和P3口的低三位输出高片平的程序,想在调试环境下看看寄存器的变化,但无法进入调试环境,错误提示如下:

C-SPY FATAL ERROR:

Fatal error[1]: Input file error:"Unknow file format".Failed tag is 2.

是不是我得程序有问题,程序如下请各位老师帮检查一下,谢谢!

#include "msp430x14x.h"
ORG 0F000H ;
RESET mov.w #300h,SP ;初始化指针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停止看门购
mov.b #0E0h,&P2SEL ;P2口高三位为I/O端口
mov.b #007h,&P2SEL ;P3口低3位挝?/O端口
SetupP2 mov.b #0E0h,&P2DIR ;P2口高三位为输出模式
SetupP3 mov.b #007h,&P3DIR ;P3口低三位为输出模式
mov.b #0E0h,&P2OUT ;P2口高三位输出高
MOV.B #007H,&P3OUT ;P3口低三位输出高
DW RESET
end

谢谢!

网友:
好像是文件扩展名不对

网友:
谢谢,是不是StupP2 ,STUPP3 ?
请问应该怎没写

网友:
在调试环境下,提示如下错误,请问什么意思谢
Download completed, 48 bytes loaded
Warning[12]: Exit label missing

网友:
你的错误提示好象是你的汇编代码文件的尾缀定义不对,不知道是否定义的为*.S43(IAR);或者定义为*.asm(AQ430)。

网友:
我用仿真板调,进入后在源程序对话框中显示下面的错误,并且看不见源程序
Download completed, 48 bytes loaded
Warning[12]: Exit label missing
Warning[13]: No break on program exit

网友:
我进入仿真后进行单部执行后,下面的提示是什么意思
C-SPY FATAL ERROR:

Fatal error[60]: Input file error:"Could not perform single step!".

网友:
引用:

我刚写了个从P2口的高3位和P3口的低三位输出高片平的程序,想在调试环境下看看寄存器的变化,但无法进入调试环境,错误提示如下:

C-SPY FATAL ERROR:

Fatal error[1]: Input file error:"Unknow file format".Failed tag is 2.

是不是我得程序有问题,程序如下请各位老师帮检查一下,谢谢!

#include "msp430x14x.h"
ORG 0F000H ;
RESET mov.w #300h,SP ;初始化指针
StopWDT mov.w #WDTPW+WDTHOLD,&WDTCTL ;停止看门购
mov.b #0E0h,&P2SEL ;P2口高三位为I/O端口
mov.b #007h,&P2SEL ;P3口低3位挝?/O端口
SetupP2 mov.b #0E0h,&P2DIR ;P2口高三位为输出模式
SetupP3 mov.b #007h,&P3DIR ;P3口低三位为输出模式
mov.b #0E0h,&P2OUT ;P2口高三位输出高
MOV.B #007H,&P3OUT ;P3口低三位输出高
DW RESET
end

谢谢!
在 DW RESET 之前,最起码要有这句:ORG 0FFFEh

网友:
谢谢 我加了ORG 0FFFEH
后一切OK
豁然开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