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用内部的信息存储器时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内部的信息存储器时发现一个问题!

我用程序写了内部的flash segA和segB,也都正确,但是发现每次编成后里面的数据都回被清除掉。很不方便。那以后我要存个密码,在编一次程冲掉了数据,那我就永远写不上密码了。呵呵!!!

请大家看看是我错了,还是就是这样。也请大家给个解决的方法。

网友:
在 FET_Options/Download Options 中,选 “Main Memory only”

网友:
这个只是调试时才平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MMTCYQ的方法。

网友:
请教楼上MMTCYQ是什么方法,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另:请教PUC复位的详细含义。

网友:
引用:

请教楼上MMTCYQ是什么方法,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另:请教PUC复位的详细含义。
呵呵,你跟我一样刚开始还没明白什么是MMTCYQ,斑竹的意思是按照mmtcyq兄弟的说法去设置一下。

网友:
puc是上电清除复位,是对芯片部分寄存器重新初始化,这个您可以在数据手册上找到每个寄存器的相关说明。

网友: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陈述清楚,不便之处请谅解!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可是程序重新写入,密码一定要重新写入Flash的!!不是吗?

网友:
引用:

可是程序重新写入,密码一定要重新写入Flash的!!不是吗?

是的,否则第一次输入密码时一直不对。呵呵那不是玩了。

网友:
下载程序时可以不刷新Flash A B段,所以程序重新写入时可以保留上次的密码,不用再写密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