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时器A的输入信号

楼主(2005-08-03):
【求助】定时器A的输入信号
我想用捕获模式.书上有这样一句:
定时器A的输入信号,由CCIx1和CCIx0选择,输入信号可以来自外部引脚也可以来自内部信号.
但是看电路,不是都在P1口输入的吗,怎样能做到用内部信号?
是用一个IO口输出信号再连到P1口的1.1 或 1.2或 1.3 吗 ?
信号
定时器

网友A:
CCISx 还可以选择 VCC 或 GND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也正好不能理解.
选择GND和VCC是怎么用的?
GND和VCC不是不变的吗,难道还能作为信号源吗?

网友C:
资料上说,固定CCISx1,用软件控制 CCISx0,这样就可以利用 VCC 和 GND(XOR #CCISx0,&CCTLx)测量软件执行时间、硬件事件时间间隔,还有系统频率

网友D:
一般情况下,信号选择GND,VCC,主要是测试用,比如,通过切换GND、VCC可以在捕获端产生上升沿或下降沿作为输入信号。

网友E:
我想用捕获的功能来计时,计算一段时间,可是P1口作了地址和P4口作了数据.
还以为没有办法了呢,
用软件控制GND和VCC,这一招真不错,我自己是肯定想不到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