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只有USB口,我的JTAG不能用,我买个USB转并口的,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按理说可以,但比如USB口的驱动能力,还有USB转并口的技术是否程序,你在选项上如何选择,这都是很麻烦的事啊

网友:
好象不行呀。我有个ATMEL的编程器也是这样。正确安装完了USB-RS232的硬件和驱动。
可是我找不到USB代替了COM几。挨个试验都不行。还是用不成。
我想,如果IAR软件在直接找并口的,并不去找USB代替的口,就还是不能用。

网友:
绝大部分肯定是不好用的,与“上位机”,“下位机”都有关,不然人家出USB仿真器干嘛,都买个并口转USB嘛

网友:
不一定的,很多手机数据线就是USB-UART的,就3根线呀,不用像MODEM那样用就没关系,还有就是USB的有延时,有些时序要求高的就不好用了

网友:
看了大家的分析,发现还是不买USB转并口了,估计不能用了。

网友:
USB转串口的多

转并口的没见过

不过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好用的吧

网友:
不是任何笔记本电脑采用USB转接就都不行,要看其厂家的。不过从成本和使用使用方便上,建议买USB仿真器,因为,目前USB 仿真器价格也便宜,以后移置也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