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4442卡

楼主:
怎样用430读写SEL4442?
主要是口线电平兼容问题

网友:
哈哈哈哈!又是遇到这个问题

想当初我费了十牛三虎之力

想了N天

还是....................

网友:
还是怎样?
是继续还是回头?
我现在只是不清楚不用电平转换芯片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引用:

还是怎样?
是继续还是回头?
我现在只是不清楚不用电平转换芯片的稳定性如何?
你打算用什么芯片?

好象没有吧??
想用74LVCxx吗??

不行吧?

CLK单方向,
SDA双向,怎么控制啊??
想请教一下

网友:
如果用电平转换芯片的话
性价比太低了
不推荐考虑

网友:
那你用什么啊

说嘛

求你了

网友:
引用:

那你用什么啊

说嘛

求你了
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用430做5V的IC卡到底是否合适的问题
本人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这主要是基于430芯片太贵的原因

网友:
呵呵,你应该看到430的低功耗才对啊,

我做了他的静态电流<2UA

网友:
引用:

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用430做5V的IC卡到底是否合适的问题
本人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这主要是基于430芯片太贵的原因

movegps

你是不是沉下去了
很久都没看到你露出水面透气了

网友:
有宽电压的4442,国产的

3v-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