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49 32k晶振不振

楼主:
MSP430F149 32k晶振不振

开始的时候,上电发现32K和6M的晶振全不振,后来经过测量,发现/RST信号为0V,原来/RST信号被我弄错了。
后来修改的电路,/RST信号为高,6M的晶体工作正常,但是32K的没有工作。只输出一个有3V左右直流偏置、有不稳定0.5V左右抖动波形。

请问大家,32K晶体和那些管脚,元件相关?

我第一次用,觉得只要电源对了,32K的晶振和电容对了,就应该起振的啊。

各位帮忙支招啊!

网友:
将时钟通过相就的芯片引脚输出测试

网友:
【求助】另外,大家32k的电容是多大?

我用的是两个22pF的电容。

网友:
可以不用电容的

网友:
引用:

可以不用电容的
直接不接就可以?不用进行任何其他的设置?

网友:
是的,还有,好像按照推荐的JTAG,要剪掉一个和晶振相连的线,否则有问题(仅代表个人意见)

网友:
什么意思?
剪断那根线?

网友:
没有剪断线这一说....

网友:
好好焊一下晶振,要不换一个。32768的不用接电容的。

网友:
引用:

是的,还有,好像按照推荐的JTAG,要剪掉一个和晶振相连的线,否则有问题(仅代表个人意见)
好像是剪断XOUT,我也听说要剪断这根线,但到目前为止,不剪断这根线,使用还是正常的

网友:
Xout不用接JTAG

网友:
低频晶体两端接不接负载电容没有多大关系!用万用表测试会有影响,最好的测试办法是设置功能端口ACLK和MCLK,用示波器测量其功能输出就知道晶体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低频晶体两端接不接负载电容没有多大关系!用万用表测试会有影响,最好的测试办法是设置功能端口ACLK和MCLK,用示波器测量其功能输出就知道晶体是否工作正常。
对不起啊,版主大人。
我有点儿不太明白。
用完用表怎么测量晶振啊?我是用示波器测量的。
另外,我现在是不能用JTAG下载,我怀疑是晶振的问题。
如果晶振有问题,能够下载么?
不下载,是否可以设置功能端口ACLK和MCLK?

网友:
不能用JTAG下载?那要建议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的连接了,还有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你单片机的复位脚那边如何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