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149的内部参考电压基准准码??

楼主(2005-08-01):
【讨论】149的内部参考电压基准准码??
在以前的设计中我都是采用的外部参考基准电压,请问各位大侠用内部的参考采样的数值准码?
EMC情况又如何?
设计
如何

网友A:
还不错!大家都在用。

网友B:
有人侧过,有一点点的偏差,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消除这个偏差。

网友C:
请问斑竹,偏差有多大,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上的"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消除这个偏差"具体点是什么意思,能给予解答么?

网友D:
不准,但稳

网友E:
我测量过几块,最大的有10几个mv的偏差

网友F:
引用:
请问斑竹,偏差有多大,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上的"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消除这个偏差"具体点是什么意思,能给予解答么?
电压是不会很准的,但是比较稳, 消除要看你用的场合,我现在用的场合是需要两次AD后的值求比例,所以只要基准稳就可以了,误差是没关系 的。所以,我说的消除,只是在某些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