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

楼主:
比如我现在看门狗定时为1s的话即:WDTCTL=WDTPW+WDTCNTCL+WDTSSEL;那如果在后面程序中要打狗的话是不是也只能是WDTCTL=WDTPW+WDTCNTCL+WDTSSEL;语句?如果是这样就太麻烦了.因为如果我在关闭了看门狗的地方也有这样一条清除指令(WDTCTL=WDTPW+WDTCNTCL+WDTSSEL;)的话不也相当于开看门狗了吗?就会引起在不开看门狗的地方复位?对吧!

网友:
关狗用 WDTCTL=WDTPW+WDTHOLD

网友:
烦死了,搞个程序,连狗都跑过来了!麻烦~!还好只有狗,猫还没有过来!

网友:
兄弟这是论坛,是讨论问题的地方,请注意你的用词.看来你可能没使用它的看门狗吧?

引用:

烦死了,搞个程序,连狗都跑过来了!麻烦~!还好只有狗,猫还没有过来!

网友:
我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应用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把看门狗关闭,也就是用语句WDTCTL=WDTPW+WDTHOLD实现。真想请教一下各位,看门狗到底有什么实用性,为什么我看到的一些小程序,都把看门狗关掉!

网友:
程序小的话,不会跑飞了,所以不用开,同时可以降低功耗.清WDT一般用WDTCTL=WDTPW+WDTCNTCL

网友:
引用:

我都不知道他的实际应用在什么地方,很多时候我看到的都是把看门狗关闭,也就是用语句WDTCTL=WDTPW+WDTHOLD实现。真想请教一下各位,看门狗到底有什么实用性,为什么我看到的一些小程序,都把看门狗关掉!
看来你刚接触单片机技术,给你做个简单解释吧,更多的你还是要多看看有关基础书。
这是单片机技术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其实在其它的CPU技术中也广为使用)。在单片机应用中,由于多种不确定因数(如干扰、程序BUG等),导致单片机的运行软件不按预先规定的顺序执行(称为“程序跑飞”)或进入死循环,从而达不到设计目的,甚至因不可预测的原因发生意外事故(这在工业领域应用时尤为重要)。特地在单片机中设置了一个专用的硬件定时器,称为“watchdog timer(WDT)”即“看门狗”。
当设计者通过软件方式启动了WDT后,WDT就开始按初始化中设置的定时周期做定时运行。一旦定时结束,无论当前软件运行到什么地方,将无条件强制CPU复位,从头运行软件。这就是WDT的实际应用。实际上这也就是一种硬件抗干扰的手段。
当然,为了避免程序在正常运行时不会被WDT中断而干扰正常运行,所以,软件设计者必须在运行软件在正常运行中,并且在WDT每一个定时周期内对WDT的运行做复位操作。即,使得WDT重新从0开始计时。这就是所谓“喂狗”。
至于“小程序,都把看门狗关掉”的问题,6楼的已经给你作了解释。

网友:
听到楼上大哥的一席话,对看门狗能有一些很基本的了解了,感觉前面是豁然开朗,谢谢!我是刚接触这个,可是是我们老大要我做的,以前没有做过,感觉压力有点大,还好,有这么多好心的帮助,谢谢你们了!

网友:
建议仔细看一下pdf文档,我想这样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网友:
小程序,是为了给你演示一下原理,正常使用的工业设计启动看门狗是必须的,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你的设计更可靠

网友:
在程序调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超时什么的,往往要将狗关起来,否则,狗会乱咬人。
程序调试完毕之后,根据情况可以放狗、喂狗,也可以关狗(如果根本不需要狗的话),也可以定期放狗、喂狗(如果 MCU 基本处于 LPM3 状态,或者为了节能)

网友:
呵呵,有狗真是好!

网友:
狗可是看家的好宝宝啊!!!

网友:
那么何为“放狗”呢?

网友:
狗养在家里不可能老关着啊,在需要它的时候就要放出去做事啊!剥削剩余价值!

网友:
启动看门狗是必须的,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你的设计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