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haoyongsheng2004请注意

楼主:
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怎么发email找您,所以只好在这吆喝一下.

您多包涵!!!

昨天我的程序出了点错,在论坛上搜到您去年的帖子,报错和我的一样,我的也是在项目中放一个文件没有错误,两个文件就出错了,Ignore CSTARTUP in library也点了,xcl和ddf都没问题.
.您在上面说是少点了option 里的一个选项,不知道您后来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这个问题已经困住我两天了...多谢多谢!!!

报错是这样的:
Error[e16]: Segment INTVEC (size: 0x2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NST)INTVEC=FFE0-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FFE0-FFED,CODE:FFF0-FFFD"

网友: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新版的软件和旧版的中断向量写法不同,

thank godness....终于解决了.

网友:
没想到是你中断向量定义错误了,所以问题还是要依靠自己来解决的,呵呵。

网友:
能说详细点么?给大家借鉴一下。

网友:
编译软件就是这样不好,各个版本之间兼容性不好.

网友:
就是说应该这么写

ORG RESET_VECTOR ; MSP430 RESET Vector
DW RESET ;
ORG ADC_VECTOR ; ADC12 Interrupt Vector
DW ADC12ISR

而不是写ORG 0F00H.原来我以为设置错了,找了以前的帖子,改了一通没结果,后来仔细看报错,他的意思是说我原来的写法把中断段占了,不解,又把.XCL文件改了还不行,最后只好找了最新的例程看结果发现人家的和我的写的不一样,恩,从头到尾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