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

楼主:
设计电池供电的msp430产品,电池电压小于2.5伏,32K晶振引脚要接5.1M电阻。这个电阻在高于2.5伏时对系统有无不良影响?如有?设计中应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是430 的供电电压小于2.5伏时,32K晶振引脚要接5.1M电阻。

单片机供电电压在电池电压变化的情况下应该保持不变,所以这个 5.1M 要不要取决于你的 430 设计供电电压,要么有,要么没有。不存在上面假设的情况。

网友:
随着电池能量的消耗电压肯定会降低(由原来的3.6伏降到2.5伏以下),单片机难道有稳压功能?

网友:
兄弟,看看TI的数据手册的解释吧。
1. In LF mode, the LFXT1 oscillator requires a watch crystal. A 5.1MΩ resistor from XOUT to VSS is recommended when VCC < 2.5 V. In XT1 mode, the LFXT1 and XT2 oscillators accept a ceramic resonator or crystal up to 4.15MHz at VCC ≥ 2.2 V. In XT1 mode, the LFXT1 and XT2 oscillators accept a ceramic resonator or crystal up to 8MHz at VCC ≥ 2.8 V.
2. In LF mode, the LFXT1 oscillator requires a watch crystal. In XT1 mode, LFXT1 accepts a ceramic resonator or a crystal.

网友:
引用:

随着电池能量的消耗电压肯定会降低(由原来的3.6伏降到2.5伏以下),单片机难道有稳压功能?
你直接用电池给 430 供电?

网友:
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