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能否提供给我一个独立按键的C子程序啊 ...

楼主(2005-08-08):
【求助】各位老师能否提供给我一个独立按键的C子程序啊?
各位老师,我在做设计的时候用到的几个独立按键总是存在抖动干扰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用软件的方法来消除抖动的影响,大家能否给我提供用C 语言编写的独立按键防抖动子程序啊,不胜感激。
按键
软件
不胜感激
子程序
我不知道

网友A:
建议使用延时加二次判断。

网友B:
要给按键去抖,需要多方权衡,采取最合适的办法,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1、用扫描键盘,使用使用上拉(下拉电阻)和金属弹片式按键
2、如果用中断键盘,则要去抖。硬件:上拉(下拉)电阻 + 电容;软件:延时
3、键盘不光需要去抖,还需要防人体感应。

网友C:
看看下面的程序:
unsigned char keybuf; //键值缓存器
unsigned char p1keyj(void) //判键子程序
{unsigned char x;
x=(P1IN&0X07); //P10--P12接有按键
return(x); //有按键返回 非0
}
unsigned char keycode() //哪个按键被按下,查键值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x;
if((P1IN&0x07)= = 1) //是否第一个按键
then x=0;
else
if((P1IN&0x07)= = 2) //是否第二个按键
then x=1;
else
if((P1IN&0x07)= = 4) // 是否第三个按键
x=2;
return(x);
}
interrupt[PORT1_VECTOR] void port1key(void)
{ //端口1的中断服务程序
while(p1keyj()!=0)
{
delay(500); //延时消除抖动
while(p1keyj()!=0)
{
keybuf = keycode();//确信有按键按下,找按键得键值,送到全局变量keybuf
while(p1keyj()= =0) //等待按键松开
;
}
}
}

网友D:
判断出按下后,key_counter计数。计数满足要求再处理。
键值也可以通过多次判断解决。多设几个变量。old_key new_key

网友E:
键盘软件设计,还要考虑更多:组合键、短按键、长按键,相应的就还有非法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