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没有单独学习430每一块资源的方法或是书籍

楼主(2005-06-22):
【原创】有没有单独学习430每一块资源的方法或是书籍
比如说 第一块是时钟部分。第二部分是输入输出部分。第三部分是WDT部分。还有定时器部分。等。看完了以后再来点C 语言练手的就更好了。谢谢你们
定时器
书籍
资源

网友A:
你可以去下一个PDF(如MSP430X1XX)来看。上面都是分块讲的。。看完后你可以到利而达的网站上下TEST文件来调试。。自己改改。。这样学还是挺快的。。

网友B:
谢谢了。好兄弟。你的QQ是多少。我可以加你吗。、我们一块学习。对了。TEST在哪里下载

网友C:
嗯。。你好好找找吧。。利而达资料库里有很多对初学者有用的资料。。。你去搜一下430之类的。。

网友D:
我手头上有几本经典的书籍,就是胡大可等人,北航出的。我先看这书。还有C语言的书。边用IAR练手。你说怎么样。我是一块一块学的。先学I/O端口。再学。。。。

网友E:
以下为个人观点。。。
我觉得那几本书和PDF没有多大区别,而且有些地方还不如PDF。不过你刚开始的话可以看看。。先上上手。。那里面的程序有些有问题。。程序你最好用TEST文件。。你把邮箱号给我。。我发一份给你吧。。。
你在学哪个芯片??

网友F:
我在学MSP430F149芯片,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是刚学430刚才见到这个帖子。第一步:数字I/O的使用
使用按钮输入信号,发光二极管显示输出电平,就可以学习引脚的数字I/O功能,在按下某个按钮后,某发光二极管发亮,这就是数字电路中组合逻辑的功能,虽然很简单,但是可以学习一般的单片机编程思想,例如,必须设置很多寄存器对引脚进行初始化处理,才能使引脚具备有数字输入和输出输出功能。每使用单片机的一个功能,就要对控制该功能的寄存器进行设置,这就是单片机编程的特点,千万不要怕麻烦,所有的单片undefined机都是这样。
想按这个思路来练习。但是我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比如我想学练I/O端口。
我是不是需要外接一个面包板从430FET上面接下线来这样组成电路
,用MSP430F149和C语言来练习呢。?

网友G:
发完了。你收一下吧。
要学I/O当然要那样啊。。以后学UARST也要与外面的东西(比如PC)接才能学的。。

网友H:
讨论的挺热烈的。

网友I:
好的。那那个学习板怎么得到啊。哪里有卖的啊。我是哈尔滨的。我是初学。不好意思。请多多指教XJ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