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c里怎样操作IO口?

楼主(2005-08-05):
【求助】在c里怎样操作IO口?
想要操作具体的某一位,可以把它定义成变量吗.
sbit DQ =P6.2;
51l里好像有这么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在用C写430程序时,对IO口操作时:
如:端口P1.0置零写为 P1OUT &=~ BIT0;

网友B:
那要是要读某一位,该怎么写呢
只能先与一下,再判断么,太麻烦了.
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呢?

网友C:
对啊 对啊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那么麻烦,C430里有简单的对某一位操作的办法吗?

网友D:
430 C对位操作确实不如51方便,,不过用多了就习惯了,,呵呵。。刚开始我也是一样

网友E:
读的话:一般都是判断P1IN与BITX。

网友F:
学了5天,msp430的位操作太差了!跟PIC没得比。。。

网友G:
那怎么了
c编写也不怎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