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有谁遇到过吗?

楼主:
Error[e16]: Segment INTVEC (size: 0x2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12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NST)INTVEC=FFE0-FFF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FFE0-FFED,CODE:FFF0-FFFD"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CODE:FFEE-FFEF Absolute code from liusu_adc
CODE:FFFE-FFFF Absolute code from liusu_adc

网友:
你用汇编还是C语言?

网友:
编译的是一个project,这个project 里有c也有汇编

liusu_adc这个文件是汇编的.

如果是汇编的是什么原因的错误,是c的呢?

多谢多谢!!!

网友:
那就是C调用汇编了,看看你定义的变量是不是太多了,RAM不够。前提是你设置要正确。

网友:
Segment INTVEC 好像和中断有关系...我在liusu_adc这个文件里用了0FFFEH和0FFEEH,

似乎其他的中断向量都被设成常数了,

我在文件里没用过段定义的语句啊,为什么就报错说,段定义太长了.

大概还和什么设置有关系呢,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