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软件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5-08-12):
430软件看门狗问题
430单片机如果不加看门狗的话,其在恶劣环境下工作是否会经常死机?我没有外部看门狗,现在想用内部看门狗,但是加上内狗之后就不能和PC机进行串行通信,不知内狗和串行通信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互相影响。
通信
影响

网友A:
430的是内置看门狗,不是“软”
看门狗是在程序跑飞的时候,“咬”一下,使单片机复位,
你可能使用不当使单片机复位了,他和串口通讯没关系
在程序调试时可以不用它,待你漫漫熟悉了以后再用也来得急
看来你是超级大菜鸟,我以前和你一样,你应该是刚毕业吧,努力吧。

网友B:
shxhgid MM,在这里见你还真不容易啊!

网友C:
看门狗是在程序受到干扰跑飞的时强制单片机复位的,因此在作设计时看门狗是必须加的。
看门狗和串口通讯没关系。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波特率和看门狗的时钟源的选择上出现问题了。是我说错了,应该是内部看门狗。我的系统功能已经早实现了,现在怕有时系统死机,所以把看门狗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