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JTAG口下载程序时出了问题,请指点

楼主:
我是新手,请您多多指点。

我买了利达尔的MSP430 Flash Emulation Tool,使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V3.10A。还有一个现成的板子,使用的是F147,使用JTAG口中的2脚给芯片供电。设置好option后debug,出错“Failed to get target information”。
我观察的电压如下:在未将JTAG口和板子连接的情况下,从JTAG口2脚给出的电压是:2.98V
将JTAG口与板子连上,在未下载程序时,JTAG口2给出的电压是:2.68V
在debug时,发现期间有一段时间芯片电源引脚的电压是:0.5V,之后报出错误后又恢复2.68V。

补充说明:
1.该电路板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元器件没有卸掉,并且将JTAG口与板子相连后,板子上有一个LED亮了,亮度不大。
2.该F147可能使用过融丝加密。不能确定。

请问:
1.电压有问题吗?是不是板子上其他芯片对电压有影响?
2.加密后的芯片是不是不可以通过JTAG口再写了,也不可以再读了?一个加密后的芯片是不是不可以再下载程序了?
3.我的MSP430 Flash Emulation Tool有问题吗?
4.你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我可以如何决定问题的所在?

拜师:
如果你是430这方面的高手或者嵌入式开发的高手,我真诚的希望能拜您为师。如果可以的话,请加我。QQ:28034462,MSN:tw4201@hotmail.com。

网友:
请大家指点指点啥!!!

网友:
把你JTAG的接口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啊
请问你解决了吗??
另外请问下载前在opton中该设置些什么
谢谢,我也是新手

网友:
430FET的JTAG口电源是从PC机的并口取电,功率不可能太大。接上目标板后不到2.7V就不能下载程序了。可能是你的目标板功耗太高造成的。

网友:
我的板上没有什么啊
debug时候提示erasing memory
过了一会就又提示no device found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请问如果没有接pc的话jtag2应该是多少电压啊??
引用:

430FET的JTAG口电源是从PC机的并口取电,功率不可能太大。接上目标板后不到2.7V就不能下载程序了。可能是你的目标板功耗太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我的板上没有什么啊
debug时候提示erasing memory
过了一会就又提示no device found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另外请问如果没有接pc的话jtag2应该是多少电压啊??
你的这个问题很可能是电压源受到影响或干扰了,仔细检查检查你的电源电路,FLASH的编程电压需要大于2.7V以上的。

网友:
谢谢各位!我正在焊接自己的电路板,今天就会出结果。到时给大家通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