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可以提供430芯片软件复位程序

楼主(2005-08-09):
求助,谁可以提供430芯片软件复位程序
软件
芯片
程序

网友A:
用函数指针指向程序起始地方,等高见。

网友B:
我的小项目中也需要在某种条件下让单片机重新上电运行
不知用哪种方案好?

网友C: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求软件复位?采用写WDT口令错误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D:
版主:
我一开始把看门狗给关了啊
可以写错误口令吗

网友E:
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