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端口中断问题程序?望那位帮忙修改,谢谢了

楼主:
undefined

#include "msp430x14x.h"
ORG 01100H
MAIN MOV #0A00H,SP
MOV #(WDTHOLD+WDTPW),&WDTCTL
MOV.B #088H,SR
LOOP1 MOV.B #002H,&P1DIR
MOV.B #000H,&P1OUT
MOV.B #030H,&P4DIR
MOV.B #000H,&P4OUT
MOV.B #001H,&P1IE
MOV.B #000H,&P1IES
BIS #GIE,SR
EINT
JMP LOOP1
LOOP2 MOV.B #002H,&P1OUT
MOV.B #0FFH,&P4OUT
MOV #0FFFH,R5
DELAY DEC R5
JNZ DELAY
RETI
ORG 0FFE8H
DW LOOP2
ORG 0FFFEH
DW MAIN
END

网友:
#include "msp430x14x.h"
ORG 01100H
MAIN MOV #0A00H,SP
MOV #(WDTHOLD+WDTPW),&WDTCTL
;MOV.B #088H,SR
MOV.B #002H,&P1DIR
MOV.B #000H,&P1OUT
MOV.B #030H,&P4DIR
MOV.B #000H,&P4OUT
MOV.B #001H,&P1IE
MOV.B #000H,&P1IES
;BIS #GIE,SR
EINT
bis.b #LPM3,SR
nop
LOOP2 MOV.B #002H,&P1OUT
MOV.B #0FFH,&P4OUT
MOV #0FFFH,R5
DELAY DEC R5
JNZ DELAY
RETI
ORG 0FFE8H
DW LOOP2
ORG 0FFFEH
DW MAIN
END

这两句 “MOV.B #002H,&P1OUT
MOV.B #0FFH,&P4OUT ”
有什么用?

网友:
MOV.B #002H,&P1OUT
MOV.B #0FFH,&P4OUT
这两句是用来外部观察的

网友:
请问有没有P中断端口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P 口中断是靠电压跃变幅度,而不是靠电平来触发的。 P 口中断,是“中断”(废话?),灵敏度比较高,所需的驱动能量很弱,因此很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干扰。而大部分使用 P 口中断的人,是将其作为键盘使用,而人对 P 口中断的干扰是很严重的,足以引起误动作。还有电路上的干扰,比如线路干扰,相临接口干扰等。

网友:
哦,我说呢,用P 口实现计数的时候很不稳定,有时出现闪烁的情况。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