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时钟设置问题,急!

楼主(2005-08-18):
msp430串口时钟设置问题,急!
我在FET仿真时用的是msp430f449,但实际中的硬件电路是用的 msp430f149,那我应该怎样修改软件中的时钟设置呢?请高手指点
代码如下:
void uart_init(void)
{
char temp;
FLL_CTL0 &= 0XBF;
UCTL0 |= SWRST;
UCTL0 |= CHAR;
FLL_CTL1 |= SELS + XT2OFF + SELM_XT2;
do
{
IFG1 &= ~OFIFG;
for(temp=0xff; temp>0; temp--);
}while((FLL_CTL0&XT2OF) == XT2OF);
UCTL0 |= SWRST;
UCTL0 |= CHAR;
UTCTL0 = SSEL1 + SSEL0;
UBR00 = 0X22;
UBR10 = 0X00;
UMCTL0= 0X08; //115200bps
UCTL0 &= ~SWRST;
}
时钟
void

网友A:
设置时钟源即可 ,,比如 UTCTL0=SSEL0; //ACLK as the UART clock

网友B:
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说
char temp;
FLL_CTL0 &= 0XBF;
UCTL0 |= SWRST;
UCTL0 |= CHAR;
FLL_CTL1 |= SELS + XT2OFF + SELM_XT2;
do
{
IFG1 &= ~OFIFG;
for(temp=0xff; temp>0; temp--);
}while((FLL_CTL0&XT2OF) == XT2OF);
UCTL0 |= SWRST;
UCTL0 |= CHAR;
这一段都不要就可以了?

网友C:
BCSCTL2|=0XAC;
BCSCTL1&=0X7F; //开启XT2
WDTCTL=WDTPW+WDTHOLD;
do
{
IFG1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0xFF;i>0;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IE1 |=OFIE+NMIIE+ACCVIE;//振荡器故障中断允许、NMI中断允许、FLASH存储器非法访问中断允许

网友D:
首先149没有锁相环,所以你必须去除FLL相关的语句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CTL0 |= CHAR; // 8位
UTCTL0 |= SSEL0; // 选择ACLK:32768Hz
UBR00 = 0X03;
UBR10 = 0X00;
UMCTL0 = 0X4A;
ME1 |= UTXE0 + URXE0; // 串口使能
IE1 |= URXIE0; // 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P3SEL |= 0X30; // 串口P3.4, 5
P3DIR |= 0X10;
_E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