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C编译器中如何选择才能不初始化 片内RAM

楼主:
现写一程序,用 IAR C 3.0版本. 希望在系统复位后不初始化 片内RAM
要怎么设置
因为系统中有电池,所以在复位后不初始化RAM区,因其中有数据
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要用到的.

zdk

网友:
各位同志们想想办法吧,我试着在 C环境中加上了这样的语句.

#ifndef IGNORE_DATA16_DATA
#define IGNORE_DATA16_DATA 0
#endif
还是不行.
在 processr 的define 中加入
IGNORE_DATA16_DATA
也不行
我的版本是 IAR 3.0的

网友:
有办法了,在帮助里找到的.
__no_init aa;
就可以了,这在做一些设备时还是有用的. 如狗复位时不失数据等.
觉得有用的兄弟顶一个

网友:
还是比较有用的,支持交流经验!顶!!

网友:
希望能再详细一点
最好能有一段例程
太好了

网友:
给一简单的程序,例如你做一个时钟,不希望在狗复位时丢失时间,可如此定义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month,day,hour,minute,second;

网友:
需要定制cstartup函数

引用:

现写一程序,用 IAR C 3.0版本. 希望在系统复位后不初始化 片内RAM
要怎么设置
因为系统中有电池,所以在复位后不初始化RAM区,因其中有数据
这个问题可能大家都要用到的.
1. 在__low_level_init()中添加代码。该函数可以用来初始化I/O寄存器,并决定数据段是否在cstartup被初始化。文件430\src\lib\lowinit.c给出了框架,copy到项目目录中使用,文件中有一定的使用说明。
2. 若__low_level_init()中添加代码不能满足要求,则把430\src\lib\cstartup.s43拷贝到自己的工作目录,修改所需代码;然后在将该文件添加到项目,在项目选型的XLINK的include页下选择Ignore CSTARTUP in library即可。

网友:
谢谢,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