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FLASH的问题

楼主(2005-08-09):
【讨论】关于FLASH的问题
我在做写入flash的时候写入的是113个字节的数据,A段的从1000开始写的!!!
我把要写入的数据建立在一个结构里了!!!
可是写完以后读的时候总是后写入的两个读出的是0;如果写入的少的话,比如我写50个字节那么
就有最后1个读出是0;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FLASH

网友A: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说一下啊!

网友B:
在C430中没有用过结构型变量,不知是否好用。

网友C:
我没有用过 430 的结构。
dj1212 你分析一下写入的结果与所定义的结构所存数据之间的对应关系,看看是否还自动填入了其它由结构类型附加的隐性数据(在你所要求的有效数据之外的其它数据),如果有的话,就在结构的相应位置加上定量的空数据(额外的存储资源消耗),比如故意在 FLASH 中多写入一些数,以确保有效数据不被丢失

网友D: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可能 430 的结构变量就是这么定的?

网友F:
引用:
我在做写入flash的时候写入的是113个字节的数据,A段的从1000开始写的!!!
我把要写入的数据建立在一个结构里了!!!
可是写完以后读的时候总是后写入的两个读出的是0;如果写入的少的话,比如我写50个字节那么
就有最后1个读出是0;我想问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C430中将结构写入Flash我用过,要注意一点是,结构中的每个变量可能类型不一样,写flash时要注意字写入,还是字节?

网友G:
可能是对齐方式引起的。align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