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有关BT的问题

楼主:
我看到很多例程用BT做软时钟,如果在做软时钟的同时检测io的状态,如果符合一定条件就LPM3_EXIT,会不会有问题,请老师指导一下吧:)

网友:
今天老师休息!??%$^(&*)#&

郁闷啊

网友:
搞败了

没有人管啊

:(

网友:
No pro××em!
在“时钟滴”即 BT 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某种条件,满足的话,就用 LPM3_EXIT 退出 LPM3 节能状态,然后在主程序中做相应处理,完毕后,再次进入 LPM3 节能状态,如此往复……

网友:
对,没错!
对中断嵌套,响应中断时,最好设置相应标志退出中断并关闭睡眠,在主程序中处理。

网友:
两位老师:

如果在bt中运行了LPM3_EXIT ,就直接退出BT中断,不执行后面的中断程序,返回主程序吗?

网友: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 LPM3_EXIT ,在中断返回后,程序就从进入睡眠语句的下面一条语句执行。

网友:
"在中断返回后,程序就从进入睡眠语句的下面一条语句执行"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LPM3_EXIT 后的中断程序将不会被执行?

网友:
在中断返回之前执行  LPM3_EXIT

网友:
bt中断程序
{

A;

LPM3_EXIT;

B;

}

执行LPM3_EXIT后,B会被执行吗???

网友:
进到中断,应该自动退出LPM3

网友:
在 LPM3 状态下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如果没有 LPM3_EXIT,那么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退出后,CPU 会再次自动进入 LPM3 状态(停滞不前)。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返回之前,执行过 LPM3_EXIT 语句,则中断返回后,会恢复执行被中断的程序。

网友:
引用:

bt中断程序
{

A;

LPM3_EXIT;

B;

}

执行LPM3_EXIT后,B会被执行吗???
会执行B的!

网友:
引用:

在 LPM3 状态下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后,如果没有 LPM3_EXIT,那么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退出后,CPU 会再次自动进入 LPM3 状态(停滞不前)。

如果在中断服务程序返回之前,执行过 LPM3_EXIT 语句,则中断返回后,会恢复执行被中断的程序。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