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远程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最近在设计方案,涉及到两块板子的通信问题。
要求两块板的电源,地完全隔离;能够进行数据通信,通信距离在10米至30米。

小弟我苦思几天,通信不过就如下几种:
232,485,CAN,红外。但好像这几种都很难做到隔离阿。

不知各位有没有较好的方法????虚心请教阿!!!

网友:
红外物理上本来就隔离了,但是距离达不到。232距离也达不到。485加光藕从距离上可以实现。如果对通信速率要求不高的话,这个距离可以采用无线收发模块解决。

网友:
用485啊,多简单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个问题,我是用51的,但它只有一个串口,这个留有其它用途.
难道我还去串口扩展吗?

网友:
我也觉得用485容易实现

网友:
用77E58,两个串口,和51一模一样,线路板基本不用改,我就是这么干的.接上485或422,250米120欧姆阻抗电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用485的话,两个板子不是完全隔离的。

网友:
个人认为,用485还不如用422的好